ABB变频器零速问题

楼主(2013-06-20):
请问:ABB的ACS800变频器在提升应用中的零速怎么给定,谢谢啦!有用它做过提升系统的请联系我,QQ号:610909815,电话:13891891987

网友A:
有点不明白是啥意思哦,零速还需要给定么?

楼主:
就是在起重机起重时,设备有故障,需要停车,为了防止停车时溜钩,先让变频器零速你,再抱闸,我是用4~20mA控制转速的,这时,是不是给变频器4mA信号,启动信号,和正反转信号不变,这时变频器就在零速保持转矩,当抱闸后再给变频器停止信号。

网友B:
楼主啊,建议你要多看书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06980_1.shtml

看看这个吧

楼主:
谢谢3楼,很有用啊!

网友:
还是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