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菱ZRST指令?

楼主(2013-06-20):
请高手指点讲解一下三菱PLC的ZRST指令的用法?

网友A:
ZRST 成批复位指令,比如(ZRST Y000 Y007),就是把Y000 到Y007的8个输出全部复位,停止他们的输出

网友B:
就是不用你写那么多次RST,但ZRST一定要是连续的

网友C:
ZRST是寄存器批量复位:连续的位元件Y、M、S全部变成OFF,连续的字元件C、T、D全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