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可触动

楼主(2013-06-20):
  有点不明白的就是这个为什么不能触动

  这个带有电不 ?

网友A:
很容易坏的,您还是别碰了。触碰对您也没有任何好处。

网友B:
等电位箱,就是一个带有等电位连接排的箱体。

等电位箱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触摸的,但是打雷的时候不要去触摸。

网友C:
首先碰坏了,你得赔。

另外如果等电位箱有断线的,断线的设备容易发生危险。

再有“等电位箱≠零电位箱”

网友D:
它适用于电子设备的接地。各电子设备的独产保护接地(PE)和“工作参考地”均接至本箱,然后再独产引至接地装置,实现一点接地的要求(接地电阻值由设计决定)。箱内还装有压敏电阻,一旦建筑遭雷击时,高电压击穿压敏电阻,把接在接地汇接箱板上的设备和建筑防雷接地连在一起,构成等电位跨接,以保证设备和人身安全。卫生间是具有洗澡设施的卫生间,又称湿式卫生间。在规范的条文说明中对此条作如下说明:洗浴时人体皮肤潮湿,阻抗下降,沿金属管道传导来的较小电压即可引起电击伤亡事故,在卫生间内作“局部等电位联结”可使卫生间处于同一电位,防止出现危险的接触电压 ,体触及带电体时会受到电击,电击电流的大小由接触电压和人体阻抗所决定。我国对安全电压作如下规定:在状况1(干燥或湿润的区域、干燥的皮肤、高电阻地面)下为50v;状况2(潮湿的区域、潮湿的皮肤、低电阻地面)下为24v;状况3指当人浸入水中时,皮肤电阻和水电阻可忽略不计,此时的安全电压未作规定,但在编制说明中提出:“例如不超过12v”。我国亦末作规定,日本则定为2.5v。
在状况1或状况2下,人体触及电源的N线是没有危险的.此时的N线和PE线之间的电压即使超过15v(通常可达10v左右)也没有危险。但在状况3的情况下,人触及N线也存在电击死亡的可能性。例如某电气设备的n线碰壳,此时该电气设备仍能正常工作,因此难以发现N线碰壳。若该电气设备的外壳与浴室水管相碰,人在浴缸内洗澡,浴缸的排水管处于地电位,进水管和N线的电位相同,两者的电位差远大于2.5v,甚至超过12v,此时人坐在浴缸里触及进水管,就有生命危险。如果把卫生间内所有金属体联成一体,就不存在电位差,从而避免电击的可能。
卫生间的灯具和电加热淋浴器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已可靠接地的情况下,卫生间要不要再作局部等电位联结?仍要作。因为电气设备金属外壳虽然已和PE线作了连接,并通过PE线和接地体连接,但与PE线相连的金属外壳的电位不一定是地电位,当PE线中出现漏电电流时,尤其是在设备距接地体较远的情况下,由于PE线存在电阻,此时外壳的电位可能会出现足以引起伤害的电位,因此存在电击的危险。当卫生间作了等电位连接后,即使设备外壳的电位远高于地电位,但由于人体可能触及到的金属物体处于相同电位.因此人不会受到电击。
那有人就会问了:安装的时候,电线本来就分火,零,地三根线,采用联合接地体,作了总等电位连接的情况下,卫生间就没有必要再作局部等电位联结吧?仍旧要。因为总等电位连接,不能保证卫生间内所有金属物体处于同一电位。
局部等电位联结的做法:在卫生间内将各种金属管道、结构件(包括混凝土楼板中的钢筋)以及进入卫生间内的视线,用不小于4mm2的铜芯线,通过等电位联结端子箱互相连通.等电位联结导线在地板或墙内暗敷时要穿塑料管保护,其目的是更换导线方便。等电位联结范围内的金属管道等金属体与等电位联结箱内的端子排之间的电阻不应大于5。卫生间内的金属管道的连接处一般不需加跨接线,若发现导通不良时,应作跨接。当卫生间内的水管是塑料管或包塑金属管时,等电位跨接线可接在自来水龙头上;采用金属水管时,跨接线直接接在水管上。卫生间内的污水管因与进水管之间是不通的,因此污水管也要作等电位联结,可接在地漏的管子上。

网友E:
这个以前在家里的厕所见过,后来装修之后,就在瓷砖里面了;

搞不清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F:
一般的箱子标个不可触动,很多都是带电的,等电位箱有可能在打雷的时候带电。

网友G:
不就是个地线母排嘛,有啥不可触摸的?直接拎出来狂踹一顿,看他老实不老实。。。

楼主你太老实了,这年头这种性格要不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就是个地线母排嘛,有啥不可触摸的?直接拎出来狂踹一顿...

  怕被电呀 !

网友H:
等电位箱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触摸的,但是打雷的时候不要去触摸。

网友I:
<此处内容被屏蔽>毛泽东专用瓷碗拍出800万元<此处内容被屏蔽>这套“釉下五彩毛瓷碗”起拍价为720万,包括月季、芙蓉、红秋菊、红梅、蓝菊五只薄胎碗。它是1974年湖南醴陵专为毛泽东设计制作的生活用瓷,由于制作材料稀缺且存世量较少,极具收藏价值。一位台湾买家以800万元拍下这套瓷碗,似乎对拍品势在必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就是个地线母排嘛,有啥...

不用担心,只要你的地线没断,哪怕你光脚站在湿地上,你这边的电阻也远远大于地阻。。。更何况你肯定是穿着鞋的

当然,正打雷的时候,你还要坚持工作的话,就需要谨慎一点,穿鞋戴手套。。。

要知道很多设备外壳都接到这个地线上面呢,你摸那些设备外壳会有心理障碍么?

网友J:
未经验电,视为有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