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系统开机时间减短方法

楼主(2013-06-20):
Windows 7系统开机时间减短方法

Windows 7系统开机时间减短方法:

第一步、运行msconfig命令  打开屏幕左下角的Win 7开始菜单,在搜索框中键入msconfig,按下回车,启动Win 7的系统设置界面。

第二步、修改启动设置  打开的系统设置界面顶端有五个选项卡,首先打开Boot(引导)选项卡,修改Timeout(超时)为3秒(最小3秒);再把No GUI boot(无GUI引导)选项选中。

第三步、设置启动CPU数  点击Advanced Options(高级选项)...按钮,弹出窗口的左上角第一项勾选,Number of Processors,选择最大数然后确定返回上一级。

第四步、修改启动项  接下来打开另一个选项卡“启动”,英文系统是Startup。点选不必要的启动项前的复选框,如skype, 暴风媒体中心,迅雷7等。然后点击确认按钮确认修改的内容。之后系统可能提示重启,我们暂时先不重新启动。还要修改一个设置。

第五步、修改IDE ATA/ATAPI 控制器设置  打开设备管理器(在我的电脑上点击鼠标右键,菜单里有“属性”,点击属性按钮后屏幕左侧就能看到设备管理器了)。在设备管理器的树形菜单中找到“IDE ATA/ATAPI 控制器”,英文是IDE ATA/ATAPI Controller。双机后打开属性窗口。选项卡的第二项是高级设置(Advanced Settings)。如果中间Device(设备)那里是空的,就打开“驱动”选项卡,禁用此设备。结语:通过以上五个步骤,就可以实现咯!

楼主:
Windows 7系统连接无线网络的具体步骤

系统之家就来详细讲讲如何用一个Win7电脑快速连接无线网络的方法。

首先需要创建无线网络链接,进入桌面左下角处的Windows 7开始菜单,点击“控制面板”

在打开的界面中我们将看到以下界面,然后点击“网络和Internet”

接下来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这里是Win7电脑联网所必须用到的功能,不管是连接无线网络还是宽带网络都需要打开此功能进行设置。

楼主:
在网络中心里点击“设置新的连接或网络”,我们可以立即设置一个全新的网络连接。

相比过去的XP系统时代,Win7的网络设置项简单易用得多,不管是否具备专业的只是,我们只需根据Win7系统的提示一步步操作,选择“连接到Internet",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

马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需要选择网络连接方式的界面出现,这里我们由于需要连接无线网络选择第一项即可。

楼主:
在Win7桌面右下角我们可以搜索到相应的的无线网络,确定了自己连接的无线网络名称就能轻松一键联网,进行网上冲浪了。

Windows 7系统会自动搜索出当前可用的所有无线网络信号,因此以后无论我们带着笔记本电脑走到哪里,需要联网时只需点击Win7桌面右下角的网络中心立刻就能查找到可用的网络。

结语:文章到此结束,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请给我们留言!

楼主:
Windows 7系统强大的复制命令robocopy操作方法

 Windows 7系统强大的复制命令robocopy操作方法:

  在命令提示符中运行robocopy  示例:robocopy E:\xutianlong F:\xutianlong  /E  复制子目录,包括空的子目录。  参数解释  一、 复制选项:  参数解释:  /S :: 复制子目录,但不复制空的子目录。  /E :: 复制子目录,包括空的子目录。  /LEV:n :: 仅复制源目录树的前 n 层。  /Z :: 在可重新启动模式下复制文件。  /B :: 在备份模式下复制文件。  /ZB :: 使用可重新启动模式;如果拒绝访问,请使用备份模式。  /EFSRAW :: 在 EFS RAW 模式下复制所有加密的文件。  /COPY:复制标记:: 要复制的文件内容(默认为/COPY:DAT)。  (复制标记: D=数据,A=属性,T=时间戳)。  (S=安全=NTFS ACL,O=所有者信息,U=审核信息)。  /DCOPY:T :: 复制目录时间戳。  /SEC :: 复制具有安全性的文件(等同于/COPY:DATS)。  /COPYALL :: 复制所有文件信息(等同于/COPY:DATSOU)。  /NOCOPY :: 不复制任何文件信息(与/PURGE 一起使用生效)。  /SECFIX :: 修复所有文件的文件安全性,即使是跳过的文件。  /TIMFIX :: 修复所有文件的文件时间,即使是跳过的文件。  /PURGE :: 删除源中不再存在的目标文件/目录。  /MIR :: 镜像目录树(等同于/E 和/PURGE)。  /MOV :: 移动文件(复制后从源中删除)。  /MOVE :: 移动文件和目录(复制后从源中删除)。  /A+:[RASHCNET] :: 将给定的属性添加到复制文件。  /A-:[RASHCNET] :: 从复制文件中删除给定的属性。  /CREATE :: 仅创建目录树和长度为零的文件。  /FAT :: 仅使用 8.3 FAT 文件名创建目标文件。  /256 :: 关闭超长路径(> 256 字符)支持。  /MON:n :: 监视源;发现多于 n 个更改时再次运行。  /MOT:m :: 监视源;如果更改,在 m 分钟时间内再次运行。  /RH:hhmm-hhmm :: 运行小时数 - 可以启动新副本的时间。  /PF :: 以每个文件(而不是每个步骤)为基础检查运行小时数。  /IPG:n :: 程序包间的间距(ms),以释放低速线路上的带宽。  二、文件选择选项:  参数解释:  /MAX:n :: 最大的文件大小 - 排除大于 n 字节的文件。  /MIN:n :: 最小的文件大小 - 排除小于 n 字节的文件。  /MAXAGE:n :: 最长的文件存在时间 - 排除早于 n 天/日期的文件。  /MINAGE:n :: 最短的文件存在时间 - 排除晚于 n 天/日期的文件。  /MAXLAD:n :: 最大的最后访问日期 - 排除自 n 以来未使用的文件。  /MINLAD:n :: 最小的最后访问日期 - 排除自 n 以来使用的文件。  (If n < 1900 then n = n days, else n = YYYYMMDD date)。  /XJ :: 排除接合点。(默认情况下通常包括)。  /FFT :: 假设 FAT 文件时间(2 秒粒度)。  /DST :: 弥补 1 小时的 DST 时间差。  /XJD :: 排除目录的接合点。  /XJF :: 排除文件的接合点。  /A :: 仅复制具有存档属性集的文件。  /M :: 仅复制具有存档属性的文件并重置存档属性。  /IA:[RASHCNETO] :: 仅包含具有任意给定属性集的文件。  /XA:[RASHCNETO] :: 排除具有任意给定属性集的文件。  /XF 文件[文件]... :: 排除与给定名称/路径/通配符匹配的文件。  /XD 目录[目录]... :: 排除与给定名称/路径匹配的目录。  /XC :: 排除已更改的文件。  /XN :: 排除较新的文件。  /XO :: 排除较旧的文件。  /XX :: 排除多余的文件和目录。  /XL :: 排除孤立的文件和目录。  /IS :: 包含相同文件。  /IT :: 包含已调整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