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怎样编程 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3-06-20):
我是新手,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想控制的电机是哪种类型?

普通电机接触器控制的话,用两个DO就行了

变频器可以直接通讯写指令控制

网友B:
看看这个,加入没有限位,就把限位的输入点去掉。先分配I/O

然后进行编程。

网友C:
简单的说,编程很简单,控制正反转还是靠二次接线的;

网友C:
楼主,你应该详细点说明你的要求?PLC型号,元器件等设备;

网友D:
在增加积分吧

网友E:
200怎样编程控制两盏灯,就怎样编程控制电机正反转。。。哦,有个小区别,正反转记得设置互锁。。。

这个互锁从程序到外部电路都要有,切不可忘!!!

网友F:
这个很简单啊。网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