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提示:没有权限使用网络资源

楼主(2013-06-20):
如何处理提示:没有权限使用网络资源

酷酷最近画完一套电气图 想打印一份 结果找不到资源。没办法,修改IP   检查网线  检查路由器 还是不行

分享一下以下方法:

今天去到客户那里,客户说有几台机子打印机共享不了,之前是好的,自从打印机维修以后拿回来再接上就不行了,我随口答应了,便开始在接有打印机的电脑上检查起来,首先是关闭了WINDOWS系统的防火墙,然后启用来宾帐户并设置共享,大致步骤和   差不多基本相同,设置共享打印机及文件夹以后,在别的机网上邻居上能看到该计算机名但打不开,提示" 无法访问"。您可能没有权限使用网络资源。请与这台服务器的管理员联系以查明您是否有访问权限",如图:

    打印机选网络打印机后叠出计算机名后就一直停在那里好久都没有反应,我就不明白,杀毒软件也退了防火墙也关了怎么会不行,我以前这样子设置共享可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然答应了就必须得跟别人搞好,再说客户挻热情的要求也不高,只要共享打印机就行了,,没办法看来只能从其它方面入手了,在被共享的机上看了下IP然后PING了下网关,能通挻顺畅的,在其它机上也能PING通这台机.,于是我打开网上邻居点击搜索,在搜索计算机输入了那台机的IP,结果那台机被搜索出来了,

并可以看到共享的打印机和文件,双击打印机,提示正在将打印机驱动安装到本机,等了近一分钟,打印机就装好了,几台机都是这样完成共享的,经测试可以正常打印.目的达到了客户自然也就高兴了.

,但保证是自己所碰到的问题,并按此方法解决的,有遇到同样问题朋友可以试下无妨.另外网络上有网友说是工作站服务没有启动 点击 开始——》运行 ——》输入"services.msc" 启动服务 "workstation"。问题解决。这我就没试过了,有机会大家也可以试下,行的话记得也告诉我一下哦.

那么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1、开启Guest账号:右击我的电脑\管理\用户有个Guest,双击之去掉“账户已停用”前面的勾。

楼主:
 2、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计算机名,查看该选项卡中出现的局域网工作组名称名称一致(不过这个并不影响什么 一般不在一个工作组 也是可以的)

 3、使用winxp防火墙的例外:winxp防火墙在默认状态下是全面启用的,这意味着运行计算机的所有网络连接,难于实现网上邻居共享。同时,由于windows防火墙默认状态下是禁止“文件与打印机共享的”,所以,启用了防火墙,往往不能共享打印,解决办法是:进入“本地连接”窗口,点“高级”\“设置”\“例外”\在程序与服务下勾选“文件和打印机共享”。或者干脆直接关闭防火墙 就解决了

 4、删除“拒绝从网络上访问这台计算机”项中的guest账户:运行组策略(gpedit.msc)\本地计算机\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利指派\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如果其中有guest,则将其删除。(原因是:有时xp的guest是不允许访问共享的)从网络访问该计算机 把guest账号添加进来

一般到第五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5、取消“使用简单文件共享”方式:资源管理器\工具 ——文件夹选项FONT face=Times New Roman>\查看\去掉“使用简单文件共享(推荐)”前面的勾。

6、检查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右边窗口RestrictAnonymous的值是否为0。

7、勾选“Microsoft网络的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8、运行服务策略“Services.msc”。启动其中的“Clipbook Server”(文件夹服务器):这个服务允许你们网络上的其他用户看到你的文件夹。当然有时你可把它改为手动启动,然后再使用其他程序在你的网络上发布信息。

9、Win98的计算机无法访问win2000/winxp的计算机,原因是:win2000/winxp的计算机中的guest用户被禁用了或者win2000/winxp采用NTFS分区格式,设置了权限控制。一般要允许win98访问的话,win2000/winxp里的安全控制里不要将everyone的账号组删除。

10、检查 msconfig启动选项中的异常项目(曾遇到system32.exe随机器启动)定时进行病毒扫描

11、无法启动Clipbook服务。错误1068: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需要这样的步骤(你可以看他们的依存关系):首先开启 Network DDE DSDM (如果已开启,进入第二步),其次开启 Network DDE,然后开启 Clipbook。

网友A:
最近一直有个共享打不开的问题解决不了,大虾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公司局域网内有一台电脑,以前共享的文件夹其他电脑都能访问,唯独新共享的文件夹别的电脑打不开,提示没有权限。

但是从能打开的共享文件夹里边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再拖至这个共享文件夹外设置共享别的电脑就可以访问。

共享文件的权限设置都没有问题,根据网上查到的资料重新设置过还是解决不了。

公司内电脑系统都是X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