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板,专家们指点指点

楼主(2013-06-20):
各位专家,这触发板下面是电源和触发信号,上面四个输出G1,K1,G2,K2是怎么工作的,原理,到可控硅是怎么接线,越详细越好,先谢谢了

网友A:
G是门极,K是阴极,也就是说,G接到可控硅的门极输入,是用于触发硅的导通信号,K接到硅的阴极,板子上可控制2对触发输出。

网友B:
引用  的回复内容: G是门极,K是阴极,也就是说,G接到可控硅的门极输入,...

 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另外补充一个工作原理图。

网友C:
这块板子,看着很面熟,是河北出产的吗?

网友C:
可以用于电焊机的交流调压,实现无极调速

网友D:
       这是同时触发2个可控硅的触发板,其G1与K1接第一个可控硅的栅极与阴极,G2与K2接第二个可控硅的栅极与阴极,这二个可控硅分别工作电源电压的正负半周:

      正半周时,第一个可控硅阳极电位高于其阴极,故G1输入触发正脉冲时,第一个可控硅由截止变导通。而第二个可控硅此时阳极电位低于其阴极,故G2虽然也同时输入触发正脉冲,第二个可控硅仍不导通。

      负半周时,第二个可控硅阳极电位高于其阴极,故G2输入触发正脉冲时,第二个可控硅由截止变导通。而第一个可控硅此时阳极电位低于其阴极,故G1虽然也同时输入触发正脉冲,第一个可控硅仍不导通。

     下面出一个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表示与触发板连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的回复内容: G是门极,K是阴极,也就是说,G...

谢谢,很详细

楼主:
各位大侠们,上面的触发板控制这块图,上面进接的触发板K2,下面出接的K1,还有G1接可控硅的门极,为什么这么接,怎么工作?小弟不太理解,请大侠细讲下

网友E:
上面进接k2 这个不应该接的

 k1g1 接法正确 在电压的正半周期是给触发板加触发信号是可控硅导通 负半周期时通过旁路二极管导通触发板不动作 可以百度一下桥式班控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