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反馈问题

楼主(2013-06-20):
松下A5伺服电机用位置控制模式,采用差分信号,当控制器关闭PWM脉冲输出,伺服电机停止,用逻辑分析仪捕获,当控制器关闭PWM脉冲输时,PWM没有输出了,但是看到伺服电机还有大概几十个的反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是伺服电机停止就没有反馈脉冲给控制器了吗?

楼主:
新手,以前没有弄过伺服电机,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一般来说,除非断电,伺服的停止不会是绝对的静止,而是存在微小幅度的抖动。

楼主:
那么这样的话,当电机停止的时候,记录下来的AB反馈脉冲是不正确的?

网友B:
您好,我做了三年的现场技术服务, 您所看见的几十个脉冲的反馈是捕捉的驱动器的A/B想还是,捕捉的输入脉冲。差分脉冲抗干扰性能比集电极开路形似好多了,应该不会出现干扰,若出现你可以试着将PR5.32这个参数修改成你的最大脉冲截止频率,或者添加磁环

若是捕捉的A/B相脉冲有几十个波动,那你可以查看一下位置指令脉冲偏差曲线有无跳动,或者把编码前反馈误差调出来看,一般转矩在跳动的时候,位置指令偏差和编码器反馈偏差都会有跳动的, 多看一下曲线分析一下就可以了,有什么情况可以联系我。

深圳市宇鑫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销售,伺服控制,伺服马达,竭尽所能帮你解决现存困扰的问题.

电话:13612994306  黄生

座机:0755-33983210-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