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空载电压

楼主(2013-06-20):
请问各位大侠一般手机的空载电压为多少啊?

有一诺基亚的充电器空载输出7.5v,是不是有点高啊?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B:
诺基亚原装充电器,开关电源方式的(ACP-8,ACP-12)空载6V多,变压器(ACP-7)的9V多

网友C:
充电器带稳压的多数是5V输出,早期的充电器多少电压的都有,5V-9V都有。充电器输出电压高于5V就能正常使用,充电控制不在充电器上,在电池的保护电路中。

网友D:
笔记本还20多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还20多伏呢?

网友F:
应该是7.6V你的表不准。

网友G:
 没有测试过 NOKIA 的,刚测量我的小米是输出 6.5 V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差0.1不算差吧,7.5总觉得有点高了

网友J:
侧空载电压和内阻有关。不同内阻的表测出来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