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LOGO 230编程图

楼主(2013-06-20):
三台补水泵,压力开关控制,压力低时,首先1#泵启动运行,2#和3#备用,到设

定压力时,1#停止运行;压力低时2#泵运行,1#和3#备用,到设定压力时,2#泵

停止运行;压力低时3#泵运行,1#和2#备用,到设定压力时,3#停止运行。如果

断电复位后,压力低时,总是1#泵先启动运行,给1#泵设一个启动标志位M8。停

泵时置位下一个要启动泵的启动位,要求用西门子LOGO 230控制。恳请高手赐教

编程图,以供自己学习,谢谢!!!

网友A:
呵呵  这个有点麻烦,我以前都是自己先画出梯形图(一般很简单,复杂的就不会用LOGO了)再自己转化为类似与非或指令的那种流程图再输入进LOG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