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 PLC不工作了

楼主(2013-06-20):
一台达DVP32es2  PLC 之前一直工作正常,今天发现设备不动了  PLC上只有 POWER一个绿灯亮,RUN灯不亮 且拨动stop/run  开关 run也不亮,按所有按钮输入灯都有反应 但是输出灯都不亮。。。请教各位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是不是外部DC24V短路造成PLC保护,所以PLC不运行,

转为编程状态,用台达PLC编程软件WPL连接PLC,监控看

PLC的状态?看能否使PLC运行?

网友B:
有可以是死机了,把PLC总电源关了,过几分钟再打开试。也有可能是程序里的M1034得电,造成Y没有输出。

网友C:
断电重启试一下,或者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是不是由于外界错误等原因,导致PLC进入停止状态;

网友D:
点击"PLC 状态信息",检查一下;然后到“通信设置”里面将参数改成一样的。

网友E:
电脑联上,使用电脑RUN下。

楼主:
出这个问题之前倒是触摸屏上有提示说 通讯错误  后来把com1上的线拔掉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F:
有可能是设备卖家的收费程序,咨询下他们就知道啦,我们工厂的都是自己搞定的天波RELAY

楼主:
自己写的程序    写个程序也加密有这个必要嘛   今天连上通讯线居然用本也连不上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我的机器是DVP 60ES   故障状态和你一样。

后来我把PLC 还给厂家了  让他们返修去了

网友G:
先把plc运行开关拨到stop 上,断电10s后再上电。不要把开关拨到run端。然后在编程软件上的通讯设置站号0,通讯格式modbus ascii 9600 7 e 1 和plc通讯,把plc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提示重新断电plc。即可。

网友H:
PLC锂电池没有电,而且内部程序已没有了,换个电池,重新下载个工作程序就行,本人有过这样的经历,PLC没有报警,但运行绿灯没有亮,PLC内部可读写存储器内的用户程序因为没有电无法保存,故而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把plc运行开关拨到stop 上,断电10s后再上电...

 通讯不上   用本和PLC连不上 啥都白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60ES   故...

 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