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LG?

楼主(2013-06-20):
在学习变频器过程中,遇到一个名词PLG,请问PLG是什么?我是新手,谢谢大神!

网友A:
你看的是三菱变频器书吧,是不是这样介绍的

假如是,就是这样的玩意了,配合轴定位器一起使用的,看图

网友B:
应该是跟编码器差不多的跟随装置。

网友C:
应该就是1楼说的那个东西吧。

网友D: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一看本以为PLC的;呵呵

网友E: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一看本以为PLC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F:
个人感觉跟编码器的功能一样

网友G:
回复内容:没错,是它,多谢!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三菱变频器书吧,是不是这样介绍的假如是,就是这...

网友H:
有的叫 PG 卡吧

网友I:
学习了,        还真没太注意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        还真没太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