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串口卡不能与外部设备通迅

楼主(2013-06-20):
前几天公司新购买了一台工作站电脑,因为此工作站电脑要与三台外部设备通迅,其通迅接口都是串口(串口是9针的)。电脑主板本身自带一个串口接口,所以又单独买了块PCI扩展的串口卡。安装好硬件再装好驱动(驱动是网上下载的),连接好现场设备却无法跟现场设备通迅。

     我查过资料,像用于工业通迅协议的RS232    RS422       Profiebus 等接口都是9针的串口接口,设备间的通迅协议不一样是不能通迅的。不知道工作站与外部设备连接不上是因为通迅协议不一样还是因为驱动的问题所以才连接不上,请大家支招!

网友A:
你需要看看给你的口号,设备自带的一般是com1.。有可能还占用com2,你的可能是其他com。你打开设备看一看。

网友B:
还得设定串口通讯得参数的,根据你连接的通讯设备的要求来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看看给你的口号,设备自带的一般是com1.。有可...

在工作站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工作站主板自带的串口为COM1,PCI扩展串口卡一张卡上有两个串口分别为COM4 、COM5 。

 现场设备一直由另一台工作站监控在正常运行,只是工作站较老,所以想买台新的电脑作备用,把新的工作站连接至现场设备不但扩展的串口卡连不上,工作站自带的串口卡也连不上。(新买的扩展串口卡连不上也还想的通,但工作站自带的串口居然也连不上外部设备太让人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设定串口通讯得参数的,根据你连接的通讯设备的要求来设定。

 现场设备一直由另一台监控电脑监控运行,新买回来的工作站在连接现场设备时所有参数均与线上设备一至但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A:
串口带的什么设备???

网友A:
工作站上面运行的什么程序与串口设备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还得设定串口通...

 那我怀疑你原工作站内部有啥转接卡,并且改过串口的跳线。检查下吧。

网友C:
硬件接线对吗?

通信参数设定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