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的电容器出现过电流或发热怎么办?

楼主(2013-06-20):
   运行中的电容器出现过电流,一般是由于过电压或高次谐波引起的。有关标准规定,电容器可在1.3倍额定电流下运行,由于允许电容器的电容值有±10%的误差,所以实际的允许过电流可达到1.43倍额定电流。如果电容器组的过电流超过上述允许值,应将电容器组从网络中断开,并采取相应措施消除过电流的原因之后,才继续投入运行。

   电容器组的过电流如果是由于过电压引起的,可按照防止电容器组过电压和限制操作过电压的措施处理;如果是由于高次谐波引起的,可参照抑制高次谐波对电容器组危害的措施处理。

   电容器发热,可能是以下原因引起的,可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处理:

(1)接头螺栓松动。要加强检查,停电时拧紧螺栓。

(2)频繁通断,反复受涌流作用。可减少通断次数,只在线路停用时才切断电容器。

(3)长期过电压运行,造成过负荷。可调换电压较高的电容器。

(4)环境温度超过许可值。可粘贴示温蜡片或用温度计及早测出温升,加强电容器所在场所的机械通风。

网友A: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B:
好像有谐波也会出现过流的,而且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