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 奇怪现象分享

楼主(2013-06-20):
今天刚到公司车间的人就反映有一台设备出现故障:无法进入自动运行,手动可以运行。于是到车间,自动运行2S后,设备故障报警,按复位键,设备报警消失,但是只要不按复位键,设备就报警。于是怀疑是有其他电气故障,立即查看程序,没有任何报警条件成立。结论:只要一按报警复位,系统就能够暂时恢复正常,松开,系统就报警,但是报警的因素没有一个是成立的。  于是怀疑是PLC内部紊乱,导致数据锁死,于是断开总电,在上电,系统运行正常。

1.PLC为什么内部硬件上是怎么锁死这个数据的?

2.怎么改变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A:
   这个你需要分析下程序--你那个报警复位键--恢复了哪些故障条件,你停总电后--外部线路恢复到原始状态了,所以我怀疑你的问题是外部元件故障引起的。假如是内部程序乱了,你停电再恢复还是乱的,只有外部的可能会因停电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需要分析下程序--你那个报警复位键--恢复...

报警复位键只是复位了报警标志,对报警条件没有任何的直接作用

网友B:
你用的TD还是触摸屏??

网友C:
西门子200系列,最不稳定的东西!

网友D:
是的,故障复位键,应该是你排除了故障后,再按复位键。

这样如果故障确实被你排除了,他就再不会报警了。

如果没有排除,外部故障始终存在,故障标志位始终在你不复位的时候,始终被标志,系统自然会报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需要分析下程序--你那个报警复位键--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TD还是触摸屏??

没有上位机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200系列,最不稳定的东西!

这个说的有点不认同

网友F:
你那个报警复位键--恢复了哪些故障条件????

  有没有外接什么总线通讯设备 ?

网友G:
在线连一下  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  有可能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网友H:
如果报警信号在PLC程序里用的是置位,一有报警信号就会报警,不去复位是不会停的,有时偶然的一次报警点信号就会触发PLC输出报警,如果是误动作(瞬间一个报警脉冲)后期你去查看是看不到的。

这个应该不是PLC的问题,可能是你的设备报警条件点有误动作的,对照程序把所有能引起报警的故障点逐一排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报警复位键--恢复了哪些故障条件????   有...

就是报警输出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线连一下  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  有可能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程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