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6-20):
有一1.5千瓦东元电机。440V,60hz,在380V50HZ的电源上能用不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我之前买过一个液压站,配的电动机技术440\60HZ的!

网友B:
频率低点影响不大,电压低恐怕对电机有影响吧,可能会发热吧

网友C:
可以用的

网友D:
440V,60hz,在380V50HZ的电源上能用!

而且性能基本不变

网友E:
犹如变频调速--调下来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