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大雨电房被水浸了,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3-06-20):
下大雨高低压电房被水浸了,所有变压器配电柜都不能用,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闲话不说,上图

网友A:
洗洗--吹干,自制电热风扇,用轴流风机--风机出口加电热丝。

网友B:
电缆、断路器等如果内部进水了,直接换了,其余封闭式设备,清除干净烘干再行处理检测正常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缆、断路器等如果内部进水了,直接换了,其余封闭式设备...

网友D:
设备进水好办,吹干

电缆水泡了就麻烦了,弄干了测一下绝缘吧

网友E:
直接报废处理!找保险公司算账。

网友F:
进水了,基本就不能用了吧;

网友G:
屋顶能否铺上“柏油(沥青)”,然后用“浇油膏”?据说可以“防漏雨”及“隔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