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启动器经常烧坏晶闸管和电流检测元件

楼主(2013-06-20):
我们厂用的是AB公司的150-F201NBD带90KW冷却塔风机,还有150-C317NBD带132KW水泵,最近经常出现故障,缺相、无负载,经检查是晶闸管或电流检测元件损坏,故障率很高,而且在夏季最易出故障,请教各位给分析分析

网友A:
晶闸管损坏的原因一般说触发出问题,而触发出问题是控制板的原因,或许跟你的电流检测有关系。

另外建议--软启动器国产的很好用,省点钱买国产的吧。

楼主:
呵呵,我们用几台同型号的软起重新拼装了一台,试车后正常,说明控制板是正常的,现在就是找不到问题原因,频繁出现烧晶闸管的故障

楼主:
现在有一台150-F251NBD的昨天报“无负载C”,用万用表测量软起输入输出间200K左右的电阻,复位后,启动正常,今天下午又报故障“无负载B”,测量数据同昨天,复位后,正常启动,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电流检测元件的问题,是由于散热不良导致元件温度过高而使检测元件不工作,检测不到电流,报无负载?

网友A:
软启动器里面的电流检测元件--也可能坏的,拆开看看吧,有些是霍尔,有些是普通的电流互感器。假如有电流发生器,可以拆下来检测下。霍尔可以测输出电压,电流互感器测二次电流。

网友B:
我们这是ABB的软启动,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是由于触发板引起的,现场看过几次售后维修人员,方法就是替换法,建议楼主可以几台拼凑研究一下

网友C:
控制板的原因,能用不代表没坏。不定时就烧你的管。

网友D:
估计是控制板的保护电路没做好。另外看看你晶闸管的阻容吸收电路是否正常?是否选型合理,可以根据晶闸管的参数核实阻容吸收的参数。

网友E(2018-11-15):
找着原因了,控制单元的问题,修复了很多坏控制头

网友F(2019-03-17):
请问原因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