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柜电容铭牌有些看不懂,请教师付们

楼主(2013-06-21):
从补偿电容上撕下来的,有些看不懂,请各位师付给解释下,谢谢

楼主:
目前能看懂的只有。UN额定电压,0.4KV FN 额定频率50HZ QN 额定无功功率15千乏 CN 额定容量298微法。下面的看不懂了,请各位师付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输入电流21.7安,放电电阻角接

网友B:
内置放电电阻;连接方式为:角接

最低温度:零下2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