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是缺相吗

楼主(2013-06-21):
电机ABC三相出线端子,A接U,BC一起接V,没有第三相,相当于只接了一相电,会烧电机吗,想不通请教大大们

网友:
出线这么接就短路了,进线这么接缺相。

网友A:
描述的有问题。电机端子没有用字母ABC来标注的,应该是UVW;你能确定电机是三相的吗?电机型号?

网友B:
这样接应该不会烧吧;

相当于电机的2级接的是同一相,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这是短接吧 ????

网友D:
这样的话磁场就偏了,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发热的,具体还是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有问题。电机端子没有用字母ABC来标注的,应该是...

是噢,是三相的,就是说三根马达出线有人接错了,有两根接到同一相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磁场就偏了,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发热的,具体还是试试吧

检查发现同一接触器上两个电机有人把线搞混了,都按上面说的接了,现在两个马达全烧了

网友E:
    这样就烧掉了啊

网友F: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出线这么接就短路了,进线这么接缺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样就烧掉了啊

网友H:
太粗心了吧!这样接怎么会不坏?

网友I:
那样接三相电源,电源BC相本身就短路了,然后就跳闸了电动机应该不会烧啊。

网友J:
<此处内容被屏蔽>校长开房案细节曝光 两嫌犯均强奸未遂<此处内容被屏蔽>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昨天一审宣判。案件细节也曝光,陈在鹏在与2名女生同宿时,以金钱引诱2人与其发生性关系,并实施强奸,但因拒绝和反抗未得逞。冯小松在与2名女生同宿时,对其中一人实施强奸,但因其反抗和另一女生的阻挠未得逞

网友K:
电机估计没事儿。电源要爆了!

网友L:
电机估计有点麻烦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