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造纸厂的节能改造应用

楼主(2013-06-21):
        变频器在造纸厂的节能改造采用变频器能提高纸机的运转性能,进一步提高了经济效益。

  造纸机附属设备的变频器应用分析

  造纸机的辅助设施包括以下几个系统:供浆系统、白水系统、真空系统、压缩空气系统、化学品制备及传送系统、供水系统、蒸汽系统等。为了使造纸机能够连续均衡地运转,它的辅助设施能力,一般应超过造纸机的最大生产能力的15%~30%。该处应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也是提高变频器份额的最有效手段和方法。

  1、供浆系统的变频器应用

  供浆系统必须满足下列几个条件:

  (1)向造纸机输送的浆料要稳定,误差不能超过±5%;

  (2)浆料的配比和浓度要稳定均匀;

  (3)贮备一定的浆料量,使供浆能力可以调节,以适应造纸机车速和品种的改变;

  (4)对浆料进行净化精选;

  (5)处理造纸机各部分损纸。

  通常情况下,供浆系统由供浆管路的浆泵、冲浆泵和净化设施的压力筛、除渣器组成,要达成以上五点目的,最主要就是要对浆泵和冲浆泵从全速运行改造为速度可调节的变频运行,最终满足供浆自动化。

  以冲浆泵为例来说明变频器的速度控制流程:该变频控制宜采用双闭环系统的速度控制方式,外环是速度闭环,内环是电流或转矩闭环。冲浆泵速度的设定值一方面是由浆速和网速比变化而获得,另一方面是来自于流浆箱的压力控制器。前者是主调,后者是微调。纸机的浆速和网速比基本上是恒定的,因此纸机的网速一旦变化,冲浆泵的转速也跟随变化;为了提高速度调节器的精确性和反映流浆箱的实际工艺过程,通常还需取流浆箱的压力PID控制输出值的±5%的变化来作为冲浆泵附加的速度设定值。速度的实际值取自传动电机的实际速度采样,可通过旋转测速电机或光电旋转编码器等检测装置获取。电流的设定值取自速度环的输出信号,电流的实际值取自各个传动点的交流变频器输出端电流互感器的测量值。因此对于冲浆泵的变频调速而言,需要对其进行PID控制,需正确选择速度反馈方式和PID的各类参数。了解这一点,对选择变频器的型号非常重要。

        2、压缩空气系统的变频器应用

  压缩空气常用于造纸机网部与压榨部的气动加压升降装置、网毯的校正装置、气垫式流浆箱、引纸设备、涂布气刀以及各种气动仪表和调节装置等处。

  压缩空气系统中,主要设备有空气压缩机、储气罐、减压阀、空气过滤器、汽水分离器及安全阀等,造纸机上通常压力需要为5~6BAR左右。在大多数纸厂中,都通过2台以上的空压机并列运行,然后通过储气罐来保持压力恒定。

  由于压缩机功率较大且控制压力一般都通过加载或卸载来调节,电动机始终处于全速运行状态。实践表明该控制方式耗能巨大,浪费严重。所以目前都已趋向于采用由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直接工频运行的方式来控制压缩机组,并组成压力闭环系统系统。

  3、化学品制备及传送系统的变频器应用

  由于在脱墨、制浆、涂布、施胶等部位要用到大量的化学品,其使用的量与纸机多传动的速度成正比,所以在化学品的传送系统(如泵)必须采用无级交流调速系统,其首选为变频器。主要是基于该化学品泵的功率较小,一般都在0.4kW~5.5kW之间,而这一功率段的变频器的性能价格比已经属于最优,多年前还在广泛使用的电磁调速和无级调速齿轮泵都已经面临淘汰。根据最新市场统计,中等品牌的最低功率变频器已经跌至千元/kW以下。

  在化学品制备中要用到大量的研磨设备,如球磨、胶体磨、砂磨、高切变分散搅拌器等,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功率、高耗能、使用环境恶劣。目前已经有厂家在研磨设备上采用变频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以砂磨机为例,其工作原理是将待研磨的涂料经送料泵输入筒体后,在高速旋转的分散盘带动下,遭到研磨介质的强烈撞击、研磨而被分散混合到溶剂中,制成合格的涂料,然后经顶筛过滤流出。该设备的主电机为200kW,在未使用变频器之前,通常是在启动前期,采用点动方式多次(3次以上)重复以使涂料与研磨介质混合均匀;针对不同的涂料,有时需要不同的工艺转速,但实际上只能满速运行;无法掌握进料量,来保证主电机不过载;耗能非常严重。而使用200kW变频器就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可以方便地设置点动速度和慢速运行时间,确保涂料与介质混合达到最均匀;可以在线无级调速,不同品种使用不同的研磨速度;进料量只要从电机的实际运行电流就可以来控制进料量,且有过载预报警功能和免跳闸功能;节能率,一般可达20%以上;降低了齿轮箱的损耗,避免了工频启动对齿轮箱的冲击;由于启动时,电流平缓,避免了对电网的冲击,提高了电网的安全运行。目前在山东、黑龙江、海南等地的造纸企业已经有了小批量应用。

        4、烘干部通风系统的变频器应用

  在烘干部,纸页中蒸发出来的所有水汽被空气吸收后,必须通过强制通风不断地从造纸车间排除。烘干部通风良好与否,直接影响到纸页中水分的蒸发速度和整个烘干过程的经济性;通风良好,可降低空气中的蒸汽饱和度,从而减低烘缸蒸汽的消耗量,提高烘干速度。

  排除烘干部蒸发水量所必需的空气量,与进入以及排出的空气温度和湿度有关,也与采用的通风系统、气候条件和季节有关。通常,在现代纸机中采用强制的空气循环以求高效,用进气鼓风机将加热到80度左右的干燥空气送进烘干部下层,使在烘缸之间吸附热汽形成向上的气流,然后通过排气抽风机将汇集在气罩中的湿热空气抽出室外(最后回收余热)。在高速纸机中,由于烘缸数量的增多,通常都分成几段的鼓风机和排风机组。采用变频器之后,可以根据通风空气量的专家计算公式,随时调节进气量(鼓风机的转速)和排气量(排风机的转速),而无须采用传统的风门控制,进一步降低能耗,降低风机的噪音,提高机械寿命。

  5、水系统的变频器应用

  纸机是个耗水大户,包括白水系统、污水系统、密封水系统、喷淋系统、清水系统等,通常情况下都需要用到管网恒压力供水,但传统的控压都是通过旁路和调节阀来进行,很少用到变频器。但是由于中国国内水资源的普遍缺乏,而变频器的应用将可以节水10%和节能30%,必然会降低纸厂的日常运行成本。

  变频器使用在水系统上通常有二种模式:即变频固定方式、变频循环方式。

  (1)变频固定方式

  变频器变频输出固定控制一台泵而其余各泵由工频电网直接供电,它们的启停信号由PLC进行逻辑控制;

  (2)变频循环方式

  变频器按照一定顺序轮流驱动各泵运行。变频器能根据压力闭环控制要求自动确定运行泵台数(在设定范围内),同一时刻只有一台泵由变频驱动。当变频器驱动的泵运行到设定的上限频率而需要增加泵时,变频器将该泵切换到工频运行,同时驱动另一台泵变频运行。

网友A:
楼主见多识广啊,学习啦

网友B(2013-07-24):
变频器在造纸机主传动上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