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21):
请教,各位设计者为什么在设计之初在淡蓝色线(PE线)上设计一个隔离端子来接地?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这是个直流电源,输出的负极对控制系统如果是公用点,这点应该接地,所以设计一个这样端子,用户根据需要连接或不连接。

网友B:
这个端子应该是方便别的接线吧,就是别的设备接地线可以在这个端子接;

网友C:
这个我感觉就看个人了,有的设计会这样做,有的设计直接拉到地线上了,也有可能它用的是欧规的那种黄绿端子台,是为了表示拉到这种端子上才这样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端子应该是方便别的接线吧,就是别的设备接地线可以在...

 这个设计 有点欠妥, 可以统一接 负极,公共点, 但不能和PE 端子混淆了,

大多数系统,

网友E:
国标线色:

4.1 交流三相电路的A相:黄色;

                   B相:绿色;

                   C相:红色;

          零线或中性线:淡蓝色;

        安全用的接地线:黄和绿双色。

4.2 用双芯导线或双根绞线连接的交流电路:红黑色并行。

4.3  直流电路的正极:棕色;

              负极:蓝色;

          接地中线:淡蓝色。

4.4  半导体电路的半导体三极管的集电极:红色;

                                基极:黄色;

                              发射极:蓝色。

      半导体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的阳极:蓝色;

                                阴极:红色。

                     可控硅管的阳极:蓝色;

                              控制极:黄色;

                                阴极:红色。

                双向可控硅管的控制极:黄色;

                              主电极:白色。

4.5  整个装置及设备的内部布线一般推荐:黑色;

                         半导体电路:白色;

                           有混淆时:容许选指定用色外的其它颜色(如:橙、紫、灰、绿蓝、

                                     玫瑰红等)。

4.6  具体标色时,在一根导线上,如遇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标色,视该电路的特定情况,依电路中需要表示的某种含义进行定色。

注:对于某种产品(如船舶电器)的母线,如国际上已有指定的国际标准,且与第4.1和4.3条 的规定有差异时,

   亦允许按该国际标准所规定的色标进行标色。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端子应该是方便别的接线吧,就是别的设备接地线可以在...

网友G:
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保护低压侧操作的安全保护呢?万一变压器击穿,低压侧也可能带上高压电,而低压侧往往都是直接操作接触部分。很有可能发生电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国标线色:4.1 交流三相电路的A相:黄色;     ...

网友I:
假如怀疑接地有问题,可以拆开那端子测量接地电阻。

网友J:
为方便排除接地故障而设。

网友K:
我个人认为是起一个等电位的作用。

网友E:
为什么设计一个隔离端子来接地?

隔离端子的作用:隔离端子有标号,根据图纸标号分清每根线的走向。

网友L:
屏蔽,防电磁辐射,估计现场有EMC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