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绕线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3-06-21):
维控HMI和PLC在绕线机上的应用

一、 简介

    绕线机是把线状的物体缠绕到特定的工件上的设备,多用于铜线的缠绕。本次应用主要是用于5-10mm带宽的电线的缠绕,设备类型为半自动绕线机。

二、 特点

    1、绕线机一个工艺循环为:装杆-踩脚踏板或按开始-自动绕线-锁线-踩脚踏裁线-取线。此次绕线机机型为半自动型,除了绕线和裁线部分,剩下的装杆、锁线、取线等工艺都必须为人工手动。

    2、绕线机各动作在手动下可以按需动作,通过手动画面选择相应的按钮即可完成相应的动作,供用户做调整用。自动下进行正常生产,生产模式有连续和点动两种,点动下每道工序都需按下启动才可动作,连续下实现1中描述的生产过程。

    3、HMI添加了报警功能,现场设备工艺出现异常时,HMI上将显示具体的故障信息。

三、 组成部分

    1、HMI部分,如图1所示为自动操作画面。左上角的正/反转按钮用于决定绕线的正向和反向,目前处于正转,即默认方向。右边粉红条框为报警走马灯,有报警产生时,报警信息会以走马灯形式在该条框中显示出来。

图1 自动操作画面

    如图2所示为手动运行画面,供用户根据具体需要做相关调整,界面上手/自动切换按钮,可以在手动画面关闭手动功能,开启自动。

图2 手动操作画面

    此外还有参数设置画面,报警记录显示画面和I/O监视画面等等。

    2、PLC部分,自动状态下,用户通过设定带宽和圈数,PLC根据带宽和绕线圈数,算得送线伺服的频率,使之和绕线伺服的协同,实现不同带宽下都能正常绕线。如图3-图5所示。

图3 绕线圈数设定

图4 绕线宽度选择

图5 拉线伺服与绕线伺服协同

四、 结束语

    绕线机在工业上的应用很广泛,凡是电器产品大多需要用漆包线绕制成电感线圈,可以用绕线机完成这一工艺。纺织行业多用棉纱线,人造纤维线等绕制各种适合纺织机用沙团绽也可使用绕线机来加工。在本次应用中,维控PLC脉冲稳定,控制平稳,维控HMI界面操作直观,客户予以了肯定。

网友A:
 维护 HMI ?? 不错,支持国产产品, 维护的屏价格如何?

楼主:
可以加我qq:15506172了解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