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点好坏如何鉴别?

楼主(2013-06-21):
   对于PLC点的好坏有哪些鉴别方法呢?

网友A:
这个可以简单编个程序测试一下啊;监视一下程序;

网友B:
编个程序测试一下输出有信号不?

楼主:
除了程序判断外还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C:
利用软件监控,加上继电器类型的假负载测试触电带载能力。

楼主:
 能用万用表测吗?

网友C:
万用表只能测量电压来判断触电是否通断。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来量。

网友:
先通电看输出有没有指示灯,有灯没输出继电器坏,无灯有输出可能是继电器坏模块损坏

(如:TD62083AFN模块损坏),正常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来量。

网友E:
依照偶厂领导的看法,就是外国、知名、价格高,就是好东西

网友F:
程序有输出而且输出指示灯亮但是实际物理没有输出或者程序没有输出而且输出指示不灯亮但是实际物理却有输出,均表明PLC输出点坏了,至于输入点,如果输入点指示灯亮程序检测不到或者对输入没有反应均表示输入点坏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程序有输出而且输出指示灯亮但是实际物理没有输出或者程序...

讲的太全面了!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换个点的依据!继电器输出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