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站 20 时不时报警

楼主(2013-06-21):
   一条运行二年多的设备,最近几天时不时出现所有从站报警, 还有时 从站 20 报警较多

    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 且报警不定时,时多时少.检查并拨插过所有模块还是有问题, 且 从站 20 站点的 PROFIBUS 站有时报警黄灯一闪一闪的,为什么?

   对这个从站的模块 与别的好的从站模块进行过对换, 好的模块到这里来还是时不时报警,晕

网友A:
所有从站报警检测profibus线缆是否虚接(包括所有从站),20#站报警检查是否有报警说明,方便确认

网友B:
20号是否可以更换部分设备?比如通讯接口?

另外,20号设备可手动模式操作不?(主要是查看20号设备是否正常)

楼主:
  20 号从站的 PROFIBUS 总线模块有黄灯闪, 设备没有更换, 在故障出现后,更换 这个站的模块,但故障还是有

网友B:
你这个上面的截图是什么?不是英文吧?

能在线诊断吗?

网友C: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原来是终端电阻的位置被谁拨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