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哥知道怎样设定直流电机控制器DSC401的具体参数设定

楼主(2013-06-21):
本人刚接触ABB控制器,我有几台55KW的直流电动机,用的是ABB的DSC401  0180  REV .A  .1  控制器,由电脑通过PLC来控制转速,现在其中的一台烧坏,新买了一台,需要设置那些数据参数呢?好像是要设置电机的电流,电压,励磁,和PLC的通讯地址什么的,不过具体不知道怎么设置。。。。

                                                        谢谢大家。

楼主:
看说明书看的头晕眼花,那么多的(有好几百吧)参数全部要设定吗?

网友A:
通讯设置好后应该可以在电脑上面设置

楼主:
大哥,

    不行啊,那个电脑上只有开机,关机,升速,降速啊,不能在电脑上面设置数据的,只能在控制盘上设定的。。只能在控制盘上设置数据

楼主:
我设定了:

      1.01电机电流

      1.02电机电压

       1.03励磁电流     1.04励磁电压    1.05额定转速   1.06最大转速   1.07电源电压   1.08电源频率

      2.01标准宏    2.02 BUS

                          还要设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