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上能修改PLC程序吗?

楼主(2013-06-21):
初次接触台达产品,小白一个!

人机界面为DOP-B08S515,PLC为DVP60EC00R3.

我想问问在人机上能修改PLC程序吗?

就是直接修改,不是上传、下载。

高人莫笑,纯小白!

谢谢先!

网友A:
   没玩过,台达的不可以吧,听说过 SIEMENS 的倒是能在线看 PLC 程序

网友B:
应该不可以,可以穿透在线修改吧

网友C:
三菱的可以,                          。

网友D:
要是可以,以后都不用电脑喽

网友E:
你看在什么系统,有的就能直接修改,而且你还可以设置密码。

网友F:
我给你说吧,前面的都是没有用过台达的。

   台达的触摸屏和plc在一个系统中的时候。在触摸屏与plc通讯连接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用电脑通过触摸屏的usb口(也就是触摸屏编程口)进行plc程序的监视、上传、下载、数据修改等操作。这就是台达触摸屏的“穿透功能”。

   触摸屏连接plc的时候还可以进行用触摸屏的usb插上带有plc程序的u盘通过触摸屏下载plc程序,不需要电脑的。也可以通过触摸屏操作上传plc程序到u盘中。

不懂的加群:107531506

网友G:
我也是用台达的PLC,学习了。

网友H:
这个屏应该挺高档的,可能支持“穿透”功能!具体可以向当地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网友I:
犹尼康的可以  可以编程 修改 控制 查看 都行

网友J:
学习了 我只用过上位机看过程序

网友K(2013-07-31):
学习了,我也是用台达的PLC.

网友L:
显控安卓版的HMI可以在屏上面修改PLC配方,如果你要组态软件,我可以传给你。

网友M:
挺高端,学习下~~~~~~~

网友N(2023-02-15):
引用 网友L:
显控安卓版的HMI可以在屏上面修改PLC配方,如果你要组态软件,我可以传给你。...



配方和程序不一样吧

网友O:
这个是示教器干的事吧,不是触摸屏。

网友P(2023-07-06):
认知中触摸屏只能监视状态,读写一下寄存器数据。同品牌的可以通过触摸屏透传一下程序,在屏上改写程序的目前还没遇到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认知中触摸屏只能监视状态,读写一下寄存器数据。同品牌的可以通过触摸屏透传一下程序,在屏上改写程序的目前还没遇到...



Proface的就可以  简易程序可以在屏上写

网友R(2023-09-19):
我的是三菱GOT1000和Q系列PLC可以再触摸屏上看梯形图,修改没有试过,我这有设备维修时经常看

网友:
事先人为设定好要修改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S:
现在一般是远程编程 调试

网友T:
穿透在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