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跪求设备用电量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3-06-21):
我有一台双头铣床我用钳形表测量三相进线的一相最大电流是32A。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公式: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效率×1.732=0.38×32×0.9×0.85×1.732=16.1也就是说明我一小时机床用电16度。我想问问大家这样计算对不对啊

网友A:
电流乘以电压乘以1.732即可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0603/106351_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200711/194601_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200603/106351_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200708/180310_1.shtml

网友C:
无用功,免费吗?

网友:
P=1.732*0.38*32*0.9=18.95KW

网友D:
你这是最大电流,只是一个估算,准确点儿的话,三相单算在求和。

网友E:
1度=1千瓦·时,一个功率为1千瓦的用电器连续工作1小时消耗的电量为1度。
计算公式为:用电量(度)=功率(千瓦)×使用时间(小时)
      1小时用电量(度)=功率(千瓦)×1(小时)

KWh=U x I x COS x 1.732x h / 1000
U是380v
I是空载和额定载荷时的电流
COS是功率因数,空载时取0.3,额定载荷时取0.8
h是工作时长

网友F:
对三相电机我是这样估算的,一个千瓦2个电流,30A就是15KW,1小时15度

网友G:
  楼上都有好几种方法,一般都差不多,主要是看你计算有功还是无功,实时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