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空调更换的配件

楼主(2013-06-21):
今天早上,更换的电容器

网友A:
是不是时间长了,是电容液吗?

网友B:
照的太差劲了,,应该是电容漏液了吧!

楼主:
是个金属氧化物的瘤子,很硬,不知道什么物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时间长了,是电容液吗?

网友D:
忘记是什么牌子了,ABB的许多配件都用的这个

网友E:
   是不是质量太差,温度一高直接爆了呀 ?

楼主:
这是美的空调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