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中倍福总线模块具体用途是什么?

楼主(2013-06-21):
这是加热电柜总线控制端子,还有好几个电柜没照出来,不知道能看明白不

这个是真空泵组电机控制柜,在电脑上通过组态软件控制,我想请教下这些端子有什么用为什么要用总线端子

网友A:
好像是DP总线?远距离控制,分布式控制呀,或者就是简单的扩展也有可能呀

网友B(2013-07-31):
加热柜那个是E-BUS转K-BUS的耦合模块,真空泵那个是profibus-dp从站耦合模块。

总线端子有两个作用:1. 模块24v供电   2. 通讯耦合

请问你是哪个公司?

网友C(2013-10-14):
用PROFIBUS 和以太网 通讯,这样硬件配置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