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设备是什么,用什么作用 ,求教!

楼主(2013-06-21):
这个东西叫什么,电柜上写着"ETEL电柜"但是不知道做什么用,

放大图

S7-400下面的那块电路板是什么东子有什么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设备啊?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数据线/

网友B:
这些数据线接的什么?柜子的背面是不是还有东西?

网友C:
  第一个这是什么设备啊?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数据线,下面的电路板可能是定制的吧

网友D:
像是个什么数据集线器似地!!!!!

网友E:
系统有没有工控机?是不是工控机需要采集现场的IO交互信号用的?

网友F:
不知道。感觉楼上所言有理。

网友G:
这么粗的管子,像是油路的哦

网友H:
发个对面的图才可以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I:
看看外围连接的神马东东,不会是早期的多轴伺服吧?

网友J(2013-08-16):
楼主是在考大家吧,怎么连一点提示都没有。

网友K(2013-09-24):
第一个好像是伺服,什么牌子看不出,后面的是i/o输入输出板,减少plc模块,造价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