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检测参数及其原理。

楼主(2013-06-21):
直径检测参数及其原理

网友A:
楼主可以写详细点,光写原理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B(2013-08-18):
直径检测可以对操作系统实施不同的参数设置,改变测量方式,在PC上十分直观的显示出测量值,方便对测量过程实施监控;采用半导体激光器发射的激光(波长660nm)作为探测信号,抗干扰能力强,量程范围广:可测500mm外径的物体(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更大外径型号);支持多个传感器同步采集。

网友C:
这要看是哪个型号的吧?楼主问的不明细呀,不知道你要哪个型号的参数--zsy

网友D(2013-10-20):
你问的是什么型号了?真尚有公司应该有你需要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