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300PLC与现场分布式IO的通讯问题(很棘手0

楼主(2013-06-21):
今天公司的wincc flexible 总是报错,其中大多是关于PLC与现场分布式IO wago 模块的通讯故障,其中也有一些事西门子的继电器报过载的故障,这种热继电器是空开与继电器2合1的那种。工作是会有一个反馈信号给现场的Wago 模块。但是我去现场观察,发现一切正常。输入信号也有。刷新后,可以继续使用,但是不久又报错误,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我觉就是通讯有故障,哪位朋友有经验?是否可以帮忙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在线监控一下PLC,从诊断信息看故障出在哪里。

检查一下通讯线及通讯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监控一下PLC,从诊断信息看故障出在哪里。检查一下...

查看了一下通讯线以及通讯插头,没有问题。故障信息来自一个DB数据块,程序内部将错误信息的值给置位了一个中间变量,所以即便他只是短暂的坏了一下,故障信息就会被保存。这个现场设备还没有任何错误信息,这个真让人头疼。你说灰尘太多会不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B:
   是你的 HMI 屏还是上位机的 wincc flexible 总是报警吧 ? 是来自 PLC 诊断的信息 ?

建议能拍一些现场故障的报警图片出来让大家好帮你分析一下呀 !

网友C:
“刷新后,可以继续使用,”???

怎么刷新?

网友D:
西门子现在已经很垃圾了,尤其是DP总线更加是要命的玩意,继续应用西门子你就等着折磨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现在已经很垃圾了,尤其是DP总线更加是要命的玩意...

我们用的是以太网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 HMI 屏还是上位机的 wincc f...

我们用的是上位机。wincc flexible 2008 runtime 报错时候,会有故障信息,也有一个刷新按钮,刷新后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新后,可以继续使用,”???怎么刷新?

我们用的是上位机。wincc flexible 2008 runtime 报错时候,会有故障信息,也有一个刷新按钮,刷新后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