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A00 USB Device口与PC通讯失败

楼主(2013-06-21):
PWS6A00 USB Device口与PC通讯失败 无法识别USB设备  请问需要什么驱动   屏与软件均设置了USB作为上下载通讯口

网友A:
应该要装USB-232的驱动程序,下载个装上就好了

网友B:
USB驱动

正常编程软件下面有。

网友C:
使用USB传程序,需要安装 USB驱动,此驱动就在你ADP软件的安装目录中,你点 设备管理器,然后手动选择安装路径,到ADP6.5文件夹即可,再点击下一步,安装成功。

网友D(2014-07-17):
win7的32位系统,怎么也装不上驱动啊,总是提示安装时出错,求助!!!

网友E(2014-10-18):
Win 7 系统可以装最新版本ADP6.8.0 build 195,可以在罗升官网上下载。

驱动在\Program Files (x86)\Beijer_ADP\v6.8.0\USB_Driver 目录下

32位 系统请安装 x86, 64位系统请安装x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