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扩展的问题

楼主(2013-06-21):
我原来的设备用了一个三菱FX2N-128MR -ES/UL型的PLC,主机的输入传感器由外部供电,接线端子上有一个S/S端子,加了四个十六点的输入扩展模块,现在有一个备件是FX2N-128MR-001,主机的输入传感器需要由内部供电,没有了由外部供电的S/S端子,而看说明书说主机如果扩展四块十六点扩展模块,主机的24VDC容量就用完了,没有能力给传感器供电了,听有的人说,又能用,我想问一下高手,象我这样的情况,这两块PLC能不能通用,谢谢!

网友A:
ES/UL一般都是FX系列plc有此后缀。意为欧洲标准,说白了就是源漏可选。销往中国的后缀为-001或-d,后者代表24v供电,普通的-001型也可通过修改电路做成es/ul的plc.

楼主:
十分谢谢,原来是这样的哟!

网友B:
如果你原来是欧式接法(高电平有效),你就自求多福,换用FX3U系列才行!

如果原来是日系接法(低电平有效),你直接把原来S/S端子的线接到COM就行了

网友C:
npn  pnp的问题了

楼主:
是日系接法,用的传感器都是NPN型的,但是,原来的设备的外部24VDC电源,正极接PLC 的S/S端,负极接的是PLC 的COM端,现在改了话,也只是外部24VDC电源的正极不用接到PLC上来,而三线制传感器的电源还是用外部24VDC电源,外部24VDC电源负极还是要接到是PLC 的COM端,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