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485BD板

楼主(2013-06-21):
请问老师

 FX1N485BD板。D8124的起始符是填变频器手册通信协议里的起始符吗? D8125终止符应该怎么填啊。。。因为MDBUS ASICC协议里有二个终止符应该怎么填啊。。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A:
填最后一个终止符!FX1N不能同时给D8125里填写两个终止符的!FX3G FX3U有填写两个终止符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最后一个终止符!FX1N不能同时给D8125里填写两...

哪就是LF=(0AH)填这了个,,因为协议上是这么写的,END HI=CR(0DH).END LI=LF(0AH).起始符是3AH.请老师指点。。填OAH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