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接地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21):
变压器的零线接的有没影响的啊,我们在一个厂的设备碰到零线有电压的,大概40V的电压的,加热220v的电热管六根一开起来,100A的空开就跳了!电热管是可以调压的,通过固态调压模块进行调压的,我们设备的总体电流没有100A,最多就60A的,以前在别的地方都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电热管也没有短路的!有没有可能是变压器的零线没有接地造成的,空开用的是三相四线制的空开的!求指教的啊!急的啊!

楼主:
求助的啊,怎么没人来指导指导的啊!

楼主:
求指教的啊!能知道的么!

网友A:
变压器接地很重要!首先安全上有保障,一但出现高压窜入抵押,可以有效保护人身设备安全!

正常情况下低压侧的三相交流电是对称的,中心点电势为零,一但缺相会出现中心点漂移有电压,接地后可避免零线带点,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

你的问题我不能肯定做出判断,楼主可以具体的谈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