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腾控STC-1的MODBUS通信问题

楼主(2013-06-21):
请教组态王与腾控SCT-1的MODBUS通信不上,

网友A:
 腾控SCT-1的MODBUS 的通讯速度是不是 9600 呀 ?

网友B:
建议:

不要把地址一股脑的全部列出去测试通讯。可以先访问一个位地址或字地址。这个测试往往是地址不争取就造成通讯标志显示不成功。

网友C:
很佩服楼主:

标题写的是MCGS跟腾空STC-1的通信

内容又是组态王和腾控STC-1的通信

图片又是MCGS跟腾控STC-1的通信

你到底要干嘛?

网友D(2018-05-25):
没有看懂啊

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