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S7-300寻址问题

楼主(2013-06-21):
我这里有一个设备,由四个功能一样东西组成的,CPU313C,触摸屏是TP177B,程序由语句表写的,用了DB1-DB4共享数据块,不管是报警还是输出,查找些输出与报警赋值条件,都是由这几个数据块的位给出的,再查找这些数据块的位,就找不到了,按字节,字,双字查找,也找不到,而这几个数据块又不是背景数据块,现在这个程序还搞不定,求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才能找到赋值条件呢?谢谢!

网友A:
感觉都已经说清楚了,怎么找不着呢?

既然是由这些DB块对应的位“报警还是输出”,那么使用语句表就会对其访问。

是不是有些功能或功能块加密了,所以不能直接查看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B:
把程序传上来,没程序怎么帮你看啊

语句表很简单的,只是接触的少的话看起来会很吃力。

楼主:
我把程序上传上去了,还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B:
简单看了下程序,这个是老外习惯的程序写法(应该是软件导出来的程序),这个和我们公司是一样的(西门子程序也是用软件导出自动生成的,然后再修改部分),你所要做的就是弄清楚I/O点的定义,出了问题确定I\O点是否正常就可以了,因为程序是循环嵌套的,都是指针和变量,基本上找不到具体的某一个赋值条件的。

另外头疼的是注解是德文的好像,看的我头都大了。。。

GOOD LUCK

网友C:
    把程序传上来,没程序怎么帮你看啊语句表很简单的,只是接触的少的话看起来会很吃力。

http://23.88.33.2
http://23.88.33.3
http://23.88.33.4
http://23.88.33.5
http://23.88.33.6
http://23.88.33.7
http://23.88.33.8
http://23.88.33.9
http://23.88.33.10
http://23.88.33.11
http://23.88.33.12
http://23.88.33.13
http://23.88.33.14
http://23.88.33.15
http://23.88.33.16
http://23.88.33.17
http://23.88.33.18
http://23.88.33.19
http://23.88.33.20
http://23.88.33.21
http://23.88.33.22
http://23.88.33.23
http://23.88.33.24
http://23.88.33.25
http://23.88.33.26
http://23.88.33.27
http://23.88.33.28
http://23.88.33.29
http://23.88.33.30
http://23.88.33.31
http://23.88.33.32
http://23.88.33.33
http://23.88.33.34
http://23.88.33.35
http://23.88.33.36
http://23.88.33.37
http://23.88.33.38
http://23.88.33.39
http://23.88.33.40
http://23.88.33.41
http://23.88.33.42
http://23.88.33.43
http://23.88.33.44
http://23.88.33.45
http://23.88.33.46
http://23.88.33.47
http://23.88.33.48
http://23.88.33.49
http://23.88.33.50
http://23.88.33.51
http://23.88.33.52
http://23.88.33.53
http://23.88.33.54
http://23.88.33.55
http://23.88.33.56
http://23.88.33.57
http://23.88.33.58
http://23.88.33.59
http://23.88.33.60
http://23.88.33.61
http://23.88.33.62
http://23.88.33.63
http://23.88.33.64
http://23.88.33.65
http://23.88.33.66
http://23.88.33.67
http://23.88.33.68
http://23.88.33.69
http://23.88.33.70
http://23.88.33.71
http://23.88.33.72
http://23.88.33.73
http://23.88.33.74
http://23.88.33.75
http://23.88.33.76
http://23.88.33.77
http://23.88.33.78
http://23.88.33.79
http://23.88.33.80
http://23.88.33.81
http://23.88.33.82
http://23.88.33.83
http://23.88.33.84
http://23.88.33.85
http://23.88.33.86
http://23.88.33.87
http://23.88.33.88
http://23.88.33.89
http://23.88.33.90
http://23.88.33.91
http://23.88.33.92
http://23.88.33.93
http://23.88.33.94
http://23.88.33.95
http://23.88.33.96
http://23.88.33.97
http://23.88.33.98
http://23.88.33.99
http://23.88.33.100
http://23.88.33.101
http://23.88.33.102
http://23.88.33.103
http://23.88.33.104
http://23.88.33.105
http://23.88.33.106
http://23.88.33.107
http://23.88.33.108
http://23.88.33.109
http://23.88.33.110
http://23.88.33.111
http://23.88.33.112
http://23.88.33.113
http://23.88.33.114
http://23.88.33.115
http://23.88.33.116
http://23.88.33.117
http://23.88.33.118
http://23.88.33.119
http://23.88.33.120
http://23.88.33.121
http://23.88.33.122
http://23.88.33.123
http://23.88.33.124
http://23.88.33.125
http://23.88.33.126
http://23.88.33.127
http://23.88.33.128
http://23.88.33.129
http://23.88.33.130
http://23.88.33.131
http://23.88.33.132
http://23.88.33.133
http://23.88.33.134
http://23.88.33.135
http://23.88.33.136
http://23.88.33.137
http://23.88.33.138
http://23.88.33.139
http://23.88.33.140
http://23.88.33.141
http://23.88.33.142
http://23.88.33.143
http://23.88.33.144
http://23.88.33.145
http://23.88.33.146
http://23.88.33.147
http://23.88.33.148
http://23.88.33.149
http://23.88.33.150
http://23.88.33.151
http://23.88.33.152
http://23.88.33.153
http://23.88.33.154
http://23.88.33.155
http://23.88.33.156
http://23.88.33.157
http://23.88.33.158
http://23.88.33.159
http://23.88.33.160
http://23.88.33.161
http://23.88.33.162
http://23.88.33.163
http://23.88.33.164
http://23.88.33.165
http://23.88.33.166
http://23.88.33.167
http://23.88.33.168
http://23.88.33.169
http://23.88.33.170
http://23.88.33.171
http://23.88.33.172
http://23.88.33.173
http://23.88.33.174
http://23.88.33.175
http://23.88.33.176
http://23.88.33.177
http://23.88.33.178
http://23.88.33.179
http://23.88.33.180
http://23.88.33.181
http://23.88.33.182
http://23.88.33.183
http://23.88.33.184
http://23.88.33.185
http://23.88.33.186
http://23.88.33.187
http://23.88.33.188
http://23.88.33.189
http://23.88.33.190
http://23.88.33.191
http://23.88.33.192
http://23.88.33.193
http://23.88.33.194
http://23.88.33.195
http://23.88.33.196
http://23.88.33.197
http://23.88.33.198
http://23.88.33.199
http://23.88.33.200
http://23.88.33.201
http://23.88.33.202
http://23.88.33.203
http://23.88.33.204
http://23.88.33.205
http://23.88.33.206
http://23.88.33.207
http://23.88.33.208
http://23.88.33.209
http://23.88.33.210
http://23.88.33.211
http://23.88.33.212
http://23.88.33.213
http://23.88.33.214
http://23.88.33.215
http://23.88.33.216
http://23.88.33.217
http://23.88.33.218
http://23.88.33.219
http://23.88.33.220
http://23.88.33.221
http://23.88.33.222
http://23.88.33.223
http://23.88.33.224
http://23.88.33.225
http://23.88.33.226
http://23.88.33.227
http://23.88.33.228
http://23.88.33.229
http://23.88.33.230
http://23.88.33.231
http://23.88.33.232
http://23.88.33.233
http://23.88.33.234
http://23.88.33.235
http://23.88.33.236
http://23.88.33.237
http://23.88.33.238
http://23.88.33.239
http://23.88.33.240
http://23.88.33.241
http://23.88.33.242
http://23.88.33.243
http://23.88.33.244
http://23.88.33.245
http://23.88.33.246
http://23.88.33.247
http://23.88.33.248
http://23.88.33.249
http://23.88.33.250
http://23.88.33.251
http://23.88.33.252
http://23.88.33.253
http://23.88.33.254

楼主:
谢谢王者之师军团老师,那也只这样办了!

楼主:
谢谢kskstiy-王者之师军团老师,那也只这样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