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读PLC VD的时候,怎么读不了??

楼主(2013-06-21):
RT

动画连接:文本

连接设备  PLC200

地址 V800

数据类型:float

其他的没做什么设置。用PLC软件能读出PLC  V 800的值,用组态王就不行。

求解为什么
我用的是破解的,无限点的。。。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V800?

V区的访问可以分为位、字节、字、双字,分别是V800.0   VB800  VW800  VD800.

不知道组态王对应的访问是上面的哪个?需要注意的是,西门子使用的是低地址高字节。即

VW800是由VB800 VB801组成,其中VB800是高字节;

VD800是由VW800 VW802组成,VW800是高字;同样也是由VB800 VB801 VB802 VB803组成,VB800是高高字节。

网友A:
不好意思,开始没有注意float。那么访问的地址就应该是VD800.

网友B:
选择I/O模拟量连接,不是离散量或者内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I/O模拟量连接,不是离散量或者内部数据

在数据词典中,建的变量,我选择的是IO实数。我觉得正常情况下都是能读得到数据的。但是实际中,就不能读出来。

另外问一下,我是用网线连接的PLC的。我看了数据,只有四组数据能读出来。其他的都读不出。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怎么是网线?用的243-1吗,还是用串口服务器转的?更新一下组态王变量记数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