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不明白了

楼主(2013-06-21):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S7-200控制一个油缸,用压力传感器检测压力的大小,一分钟上下活动50次左右,压一个铁板,压力是一样的 ,如果铁板断了,就自动停止,现在怎么自动停不知道怎么编,望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铁板断的瞬间肯定有个很大的压降,可以用下降沿的比较模拟量的指令来做。

但是,要注意,一般压力变送器有个信号滤波是3秒左右。要把这个时间尽可能减短

网友B:
不知道这个铁板断了是不是会产生一个位移?如果能,是否可以通过一个微动行程开关来检测?

网友C(2013-09-11):
液压系统的压力是一样的,不会突变,只能用其他手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