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启动方法

楼主(2013-06-21):
一台400KW同步电机(厂家自带励磁柜) 电压 400V  电流680A,降压启动,应怎么启动?用什么实现降压启动?

网友A:
同步电机启动,首先不投入励磁,按照常规异步电机的星三角启动方式启动(转子励磁绕组短接),待转速达到亚同步转速再投入励磁即可拖动到同步转速,注意本启动方式只能是中轻载启动

楼主:
谢谢“乖乖小笨熊”的回答。设备是球磨机,400KW的电机是空载启动,然后合空气离合器代负载运行。用自耦变压器或液阻启动柜和你说的星三角启动,是否都行,那种好,各有什么优缺点?本设备是出口到澳大利亚,对方是自已发电不是当地电网,要好的和稳定,资金比较宽裕。

网友B:
最好使用同步控制器来起动

网友C:
用液阻启动好,,冲击小。

网友B:
最好使用同步控制器来起动,现在比较大一些的变频制造商都有同步控制器!如台达,日立等

网友(2013-09-02):
有些磨机的拖动电机使用空气离合器,启动时直接启动(空载,客户电源大,没有使用其它启动方式),启动完成后合上空气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