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2伺服系统问题,求助求助!

楼主(2013-06-21):
台达A2伺服系统,使用PT模式,外部脉冲AB相输入,编码器是2000线的,现在想简单的让编码器和伺服电机同步(即编码器转1圈,电机也转1圈),电子齿轮分子设置为1280000,分母设置为2000时,发现编码器转1圈,电机却只转整0.5圈(按道理应该是转1圈的),百思不得其解,求高手解释!

网友A:
应该是和倍频有关的。你设置的是几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和倍频有关的。你设置的是几倍频?

冒昧问一句,请问哪个参数是设置倍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