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操作的低压断路器合闸失灵怎么办?

楼主(2013-06-21):
   电动操作的低压断路器,如果合闸后触头不能闭合,一般应进行以下各项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作相应处理:

(1)控制电路的接线是否正确,电路中的元件(如整流管或电容器)是否损坏,熔断器的熔体是否熔断。如果接线有错,则应改正接线;如果元件损坏、熔断器熔断,则应换上相应的元件和熔断器。

(2)电源电压是否过低。如果过低,则应调整电压,使之与操作电压相适应。

(3)检查电磁铁拉杆行程。如果行程不够,则应重新调整或更换拉杆。

(4)电动机的操作定位开关是否变位。如果变位,则应重新调整。

(5)检查操作电源的容量是否过小。如果过小,则应更换电源。

(6)如果是一相触头不能闭合,其原因可能是该相的连杆断裂,应更换连杆。

网友A:
那就手动合闸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