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日常维护大家都做些什么

楼主(2013-06-21):
DCS系统日常维护大家都做些什么?

1、室内温湿度是否正常;
2、检查仪表电源(AC220V或DC24V),是否正常;
3、各CPU及模块是否正常,包括电源、运行,冗余,控制网,系统网指示灯,通讯灯等;
4、Bently及203超速保护器系统指示是否正常;
5、HydroCOM4.0气量无级调节系统指示是否正常;
6、工程师站工作是否正常,机柜风扇是否正常;
7、室内卫生情况;

网友A:
清理清扫,监控记录、查看、冗余测试、升级优化、通讯测试、卡件点检,系统运行状况检查等

网友B:
清理清扫,监控记录、卡件点检等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清理清扫,监控记录、查看、冗余测试、升级优化、通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