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操作的低压断路器合闸失灵怎么办?

楼主(2013-06-21):
   手动操作的低压断路器,如果合闸后触头不能闭合,一般应进行以下检查,并视具体情况加以处理:

(1)失压脱扣器线圈是否完好,脱扣器上有无电压。如果线圈烧坏,应更换线圈;如果没有电压,应接上电源。

(2)贮能弹簧是否变形。如果变形,可能导致闭合力减小,从而使触头不能完全闭合,此时应换上合适的贮能弹簧。

(3)反作用弹簧力是否过大。如果过大,应进行调整。

(4)如果是脱扣机构不能复位再扣,则应调整脱扣器,将再扣接触面调到规定值。

(5)如果手柄可以推到合闸位置,但放手后立即弹回,则应检查各连杆轴销的润滑状况。若润滑油已干枯,则应加新油,以减小摩擦阻力。

   此外,如果触头与灭弧罩相碰,或动、静触头之间以及操作机构的其他部位有异物卡住,也会导致合闸失灵。此时应视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网友A:
不错,一般都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