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高频调压板输出故障

楼主(2013-06-22):
这是固态高频的调压板,

故障原因:最大输出电压只有150V,电流230A左右,可控硅没完全导通,但调火电位器已经调到最大。

          这时焊管的速度只有30米/分。后来换了块调压板,最大输出电压250V,电流380A,速度56米/                                        分。属正常。

问下大虾们。要调节哪些才能让输出电压升高?上图红绿线为可控硅触发角控制线。先谢谢各位师傅啦。

网友A:
1、电位器调节回路元件变质,导致实际调节范围变小;

2、线性光耦及其回路有元件变质,导致实际调节范围变小;

网友B:
有输出,说明输出没啥大问题。关键查看输入控制回路,看看输入调节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驱动电压回来,调高点,早出发。不过你得看你驱动电路来分析后。

网友D:
电位器本身阻值飘逸变化,或者是电位器外围的限压限流原件有问题!

网友D:
还有就是可控硅的导通角哟很大偏差,调换试一下看!

楼主:
先谢谢各位师傅们。我也试过把起振点调低,但这样很容易故障报警。

外回路都没问题,主要还是调压控制板原因。因为换了块就没问题,主要是这台机器是做重负荷的。而其它的调压板是负载较轻,所以问题是出在调压板上面。也就是控制板那几个可调电位器搭配比例问题,不懂,所以不敢乱调。上图圈起来的电位器是调节起振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