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样的铜线鼻?

楼主(2013-06-22):
ABB变频器内置电抗器上用的铜线鼻,上边有个螺母可以直接拧上螺丝。

哪位有知道这个东东学名是什么?在哪能买到?

网友A:
 叫什么名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在五金城也买过两次这类产品接线用过

网友B:
这样的螺冒接线导电性怎么样?螺牙的接触面对大电流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什么名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在五金城也买过两次这类产品...

 这个在我们这买不到,水哥知道哪个厂家生产这个吗?

网友C:
     据说叫这个:

    DT铜线鼻子规格堵油铜鼻子型号 铜鼻子又称铜管鼻是用于电线电缆连接到电器设备上的连接件 材质一般为T2紫铜车制也有黄铜的 产品外貌为锅铲圆头 顶端这边为固定上螺丝边末端为上剥皮后的电 线电缆铜芯品种分为堵油式和管压式堵油式较好为了抵御空气氧化又有镀锡即在铜鼻子表面镀上一层锡用以防止其氧化变黑大于10平方的才使用铜鼻子小于10平 方的电线不使用铜鼻子改用冷压线鼻。铜鼻子有表面镀锡和不镀锡管压式堵油式之分。
    规格型号:DT-10,DT-16,DT-25,DT-35,DT-50,DT-70,DT-95, DT-120,  DT-150 ,D-T185,DT-240,-DT300
           DT-400DT-500DT-630
    产品材质紫管  表面处理紫铜本色或紫铜镀锡。
    DT铜镀锡接线端子就是在原来DT铜接线端子的基础上,在表层镀上一层"锡",增强DT铜端子的导电能力。

网友D:
就喜欢怪模怪样的东西,实际价值呢?

网友E:
我就好奇,线压紧以后,你能不能旋紧,线会不会变形

网友F:
最好用焊接的,接触更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