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修理记

楼主(2013-06-22):
         家里的热水器(美的JSQ16-LB(T))出问题了。大冬天的屋内淋浴老婆孩子都喊偏冷。将火力调到最大,水温钮也调到最高,但看出水口的温度仍是只有38℃。直观分析近来状况查找可能的原因:小区今冬供暖改烧燃气造成供气不足?但从燃气灶的火力来看尚可啊!因为冬天自来水温度较低,热水器无力将水温提升到适合温度?不会啊,去年此时热水器都能正常工作,今冬又不是特别冷哦!几次调试后还是感觉这个热水器本身出了问题。机器是2008年家里装修时才买,满算来也就三年时间。个人感觉热水器这个东西应该是挺耐用的消费品,前面万家乐直排热水器足用了8年也没有出过一回问题,直到装修时才连同燃气灶一并下岗。

        有可能热水器内部脏了?趁周末的时间将热水器进行一番清理。打开前盖将燃烧室内的积垢通过外部敲击振动下来,感觉这样也许能提高些热交换效率。可没成想再开机时发现出口温度反到低些许。最大只能达到34℃。看来机器内部出问题是肯定的了。管道内的水垢想来不少,但苦于不好清理作罢。仔细检查机器内部没有发现可能的接头、螺丝松动故障。原本想放弃修理,但看这34℃的热水更没法洗浴,就只好继续想办法解决。经过多次的测试和分析发现一个怪现象:调整水温控制钮向低水温方向时,到某一临界点之后就会出现熄火状态。感觉这是个非正常现象。原来在乐山老家的前锋热水器出现过进水不点火的故障,检查原因是水气联动开关内的橡胶皮碗破裂造成。当时应急处理是在皮碗上用一层塑料膜封堵暂用过一次,到现在还原样挂在厨房内。主要是房子至今空闲没有人住着。这次故障现象虽然不同,但出问题的位置可能一样。直到后来测试发现调低水温控制钮会熄火时才突然与上次遇到的故障联想起来。

打开水气联动阀检查橡胶皮碗,果然在边沿发现有破裂痕迹。

        临近年关福利特家俱城内原卖热水器商家已关门回家。返回的路上就想好应急办法处理:在联动阀内用一塑料厚环将原本应由水流推动的气阀顶针用环固定顶开一定位置。这样即使气阀处于常开状态。但也不用担心漏气,因为进气道的前面还有一个电磁阀在控制着燃气的总开关。这个电磁阀要靠控制器检测到喷头开水状态后才能打开。而喷头开水状态的检测是由水气联动阀上的一个微动开关来完成。这个微动开关是和气阀顶针一同被水流顶开的。照前面应急处理后,这个微动开关也处于闭合状态。只要检测到这个开关闭合,控制器就会按程序启动。开风机、开总燃气电磁阀、点火。这一过程如若不成功则会显示报错代码。因此,水气联运阀应急处理后还要用纸片将微动开关压住,使控制器不会加电就主动去开气点火。另找导线将微动开关的两触点引出并联在外部开关,用于手动控制开气点火。

这样处理后热水器虽能应急使用。但使用中有必须注意开关顺序:

打开:先开水 ==>  再开火;

关闭:先关火 ==>  再关水。

特别是关闭顺序要切记:如果直接关水,就会出现没有水流而火还在燃烧的情况。时间稍长管道内的水就会过热烧干,悲催的结果是可能把热水器烧报废。而我们家的那个女主人可就总是犯同样的毛病,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啊。好在几次都是高温的水将水气联动阀内的塑料卡子软化,导致气阀顶针自动退回关闭燃气才没有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因此这种应急处理方式不推荐各位看官使用,照此校仿引起的后果本人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基于存在潜在的隐患,最后还是考虑要重新购买或彻底解决故障。周日调查了解市面热水器情况。向大家推荐一种冷凝式的燃气热水器。就是在普通热水器的燃烧室上面再增加一个热交换室,利用燃烧室排出的高温气体将进入的冷水预热。这样充分利用燃气燃烧后的热能,据称这样能再提高12%的燃烧效率。冷凝热水器能效标志为1级,而普通的能效标志为2级。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成本有相应增加。冷凝式热水器的价格通常为普通热水器价格的一倍左右。下次家里的更新换代肯定会考虑冷凝式。实际上很早以前就想过如何利用排出烟道的热气来预热冷水,这次是厂家将其变为了现实。

考虑到新买机器费钱不说,安装还有2~3天。找到厂家售后服务电话,联系说明情况。报水气联动开关248/只,上门服务20元。第二天工人上门时就要求留下2只皮碗即可,要价50元并收上门费40元。老婆再加10元又留下2只不完整的皮碗。总共花费100元。这样也算节约和经济。

      晚上回家再次拆下水气联动开关,换上好的橡胶皮碗,确认热水器功能又恢复正常。

 没有水流时微动开关被压住,控制器处于待机状态。

 打开水流时微动开关释放,提供有水流信号给控制器。控制器进行打开风机,吸合燃气电磁阀,再点火操作程序。

 调节出水口下面的螺丝堵头可以调整水流检测的灵敏度。以将水温控制钮调到最低,仍能使微动开关动作为宜。

由此可以看出水气联动阀是热水器运行的关键。从本质上讲水气联动阀仍属于机械式控制开关,主要用在早期的半自动燃气热水器上。新式燃气热水器已将水气联动阀改为单独的水流检测电路,可以防止类似(橡胶老化产生漏压)故障的发生。

修理文章仅供大家参考!

                                                                           2012年1月20日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呀,呵呵。

网友B:
 做为做工控的我们都是喜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