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直流挡测变频输出对吗?

楼主(2013-06-22):
  上周一 SEW 变频器出故障,不知道有没有输出,想用 万用表 在电机接线盒上测量输出有无电压,可是搞了半天没有测量出,不知测量变频器输出是用交流档还是用直流档?

  当时找度娘有的说用直流档测量,可是我测量电压也不稳定,在书中说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就考虑到这种情况存有没有问题,厂里没有示波器,原在《示波器》这本书我也看过,只是一直不知道用万用表如何测量变频器的输出是正常不?

网友A:
用直流档测输出电压不稳定,说明变频器坏了,正常应该是0V的

网友B:
用交流档测试,真有效值的表进行测试,普通的表测试结果不准确。

网友C:
100块以上的数字表  基本上都可以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误差不是很大

U V W两相之间 直流电压为零

UVW对电源  对地 用直流档测 有1/2  P+ 的电压